[有问必答] 想问一下,看到之前用IconWorkShop保存的Png图片,为什么周围透明的颜色变成了黑色
一起来学习

楼主(2015-10-14):
看到你们的   在emwin上显示带透明颜色的图片,用到IconWorkShop软件,我下载的是最新的软件,可是另存出来的图片变成了黑色,周围透明的都变成了黑丝,不知道为什么,急求,谢谢了
求支援

楼主:
就是这样的结果
求支援

网友:
一定要找带透明色的PNG或者ICO图片,看我这里的导出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60

楼主:
好像可以了,我再看看,谢谢
求支援

楼主:
我再看下,试验下
求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再看下,试验下

网友:
好的,有什么问题了,来发帖即可。

楼主:
还有点小问题,显示出来的图片不是边缘透明的,变成黑色的了,不过本来是正方形的,结果显示出来的黑色是边缘圆形,不知道为什么?要是没有显示透明成功,那应该是显示正方形的黑色轮廓才对,帮忙看一下,谢谢
求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这个图片发给我,我试试。出现这种情况按说不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这个图片发给我,我试试。出现这种情况按说不应该。

我看了下安富莱的pdf资料 好像没有对 iconview用法的介绍 想问下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我想弄的想个手机界面一样 有图片的控件  可以方便加下我QQ吗 243591735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下安富莱的pdf资料 好像没有对 iconview用法的介绍 想问下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我想弄的想个手机界面一样 有图片的控件  可以方便加下我QQ吗 243591735 谢谢

在emWIn版块里面回复你了,你看下。有什么问题了,我们继续交流。

使用GUIBulder显示ICONVIEW的方法我在这里有简单的说明: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