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编码函数和解码函数
学习

楼主(2015-10-15):
安福莱STM32-V5开发板手册(V2.0)

12.6NVIC库函数里面的  编码函数   和   解码函数   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用

网友:
教程这个地方有讲解如何使用:

网友:
楼主在使用上面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使用上面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下。

谢谢大哥,我刚开始学这个没明白怎么配置和串口打印例程上的图片内容。

又遇到一个问题: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7) != RESET)
    {
        EXTI->IMR&=~(1<<7);                 /* 关闭中断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7);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g_ucKey1IRQ = 7;
    }
是说此时的IMR为0x10000000,与运算后,为0x000000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使用上面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下。

我昨天跟您说了一下那个NVIC_IRQMask实验一,

程序运行后,k1按下后,led4不亮,串口打印也不显示printf输出,k2按下后,也不能重新启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哥,我刚开始学这个没明白怎么配置和串口打印例程上的图片内容。

又遇到一个问题: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7) != RESET)

网友:
1. 串口这个就是调用printf打印的。
2. 不是的,这个是对1进行左移7位,即0x00000080,翻转的话就是
0xFFFFFF7F。

简单的说就是将IMR寄存器的第8位置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串口这个就是调用printf打印的。
2. 不是的,这个是对1进行左移7位,即0x00000080,翻转的话就是
0xFFFFFF7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跟您说了一下那个NVIC_IRQMask实验一,

程序运行后,k1按下后,led4不亮,串口打印也不显示printf输出,k2按下后,也不能重新启动中断

好的,这个问题,我晚上有时间了看下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