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版主能不能讲讲ucserial这个部件的使用心得?

楼主(2015-10-16):
看这个里面写得好复杂,建议使用不? 用这个有啥优点和缺点呢?

网友:
我没有用过这个,搞得有些复杂了。一直用的我们自己的串口FIFO。

楼主:
收到。 能否看看我的fifo  移植的linux的

#include <kfifo.h>

int __kfifo_init(struct __kfifo *fifo, void *buffer, unsigned int size)
{
    fifo->in = 0;
    fifo->out = 0;
    fifo->mask = 0;
    fifo->data = buffer;

        if (size < 2) {
        return -1;
    }

        if ((size & (size-1)) != 0)
        {
                return -2;        /*** Must be a power of 2 (2,4,8,16,32,64,128,256,512,...) ***/
        }

    fifo->mask = size - 1;

    return 0;
}

unsigned int __kfifo_push_char(struct __kfifo *fifo,  const char *p)
{

    if(( ( fifo->in - fifo->out ) & ( ~fifo->mask ) ) == 0 )
    {
        *( (char*)fifo->data + (fifo->in++ & fifo->mask) ) = *p;

        return 1;
    }

    return 0;
}

unsigned int __kfifo_pop_char(struct __kfifo *fifo, char* p )
{
    if( fifo->in != fifo->out )
    {
        *p =  *(  (char*)fifo->data + (fifo->out++ &  fifo->mask) ) ;

        return 1;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