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eric2013哥,为什么最高优先级的任务总是进不去

楼主(2015-10-17):
eric2013哥,问题是这样的,我最高优先级用事件队列管理,开启了8个队列深度,中断产生推送一个队列消息,定时器也推送一个队列消息,
但是程序运行一段时间有时十几个小时,有时几个小时,最高优先级xQueueReceive就获取不到消息了,其实队列里面
是有消息的,因为在重启前,我通过api函数获取到队列的消息个数了,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最高优先级的任务
进不去。会不会是在其他的任务一直卡死导致的,或者会不会出现优先级翻转的问题呢,应该怎么得排查,eric2013哥。。

网友:
保证是先创建的消息队列,以后才使用的吧,要防止你在启动多任务之前,定时器中断等已经使用FreeRTOS的API进行发消息。

楼主:
在中断函数里用,用pvPortMalloc这类函数,会不会对系统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函数里用,用pvPortMalloc这类函数,会不会对系统有影响

就是申请一段空间,没影响。

网友B(2018-12-2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好像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高优先级xQueueReceive获取不到消息了,其实队列里面是有消息。但是低优先级任务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好像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高优先级xQueueReceive获取不到消息了,其实队列里面是有 ...

贴下你FreeRTOSConfig.h文件的内容已经所有任务的创建和内容。

另外就是你的NVIC分组设置的多少以及你所使用中断的配置和优先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