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使用heap_2,函数pvPortMalloc,vPortFree的疑问

楼主(2015-10-18):
网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不知大神能否应答一下:
FreeRTOS使用heap_2,函数pvPortMalloc,vPortFree是否可以在中断函数使用?
使用FreeRTOS的queue,配合pvPortMalloc,vPortFree可以实现ucos中消息队列(加osmem)的功能。

网友:
没有限制。

楼主:
那建议程序有关数组的局部变量都通过申请空间来获取的不,这样会不会存在不确定的因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建议程序有关数组的局部变量都通过申请空间来获取的不,这样会不会存在不确定的因数

局部变量使用任务栈空间不是更好,进入一个函数会自动为局部变量开辟栈空间,退出函数自动的释放。更加安全可靠。

楼主:
局部变量是占任务的堆栈的还是startup_stm32f10x_hd.s【Stack_Size      EQU     0x00001000】的堆栈
如果要开辟4096个数组,那么是增大任务的堆栈 还是startup_stm32f10x_hd.s里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局部变量是占任务的堆栈的还是startup_stm32f10x_hd.s【Stack_Size      EQU     0x00001000】的堆栈
如果要开辟4096个数组,那么是增大任务的堆栈 还是startup_stm32f10x_hd.s里的呢

网友:
startup_stm32f10x_hd.s增大的是系统堆栈,简单的说就是一旦进入到中断函数以后就是开始使用MSP指针,中断里面用到的所有栈空间都是来自startup_stm32f10x_hd.s。

其它的都是用的任务堆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artup_stm32f10x_hd.s增大的是系统堆栈,简单的说就是一旦进入到中断函数以后就是开始使用MSP指针,中断里面用到的所有栈空间都是来自startup_stm32f10x_hd.s。

其它的都是用的任务堆栈。

那再没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开辟了大数组,必须要增大startup_stm32f10x_hd.s的堆栈空间,不然会重启,依你说的“一旦进入到中断函数以后就是开始使用MSP指针,中断里面用到的所有栈空间都是来自startup_stm32f10x_hd.s”,我这数组也没有再中断里调用的,那为什么不增到系统堆栈,会重启的呢

目前在系统情况下跟裸跑情况下,对这个系统堆栈产生了疑问,所以过来请教一下eric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再没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开辟了大数组,必须要增大startup_stm32f10x_hd.s的堆栈空间,不然会重启,依你说的“一旦进入到中断函数以后就是开始使用MSP指针,中断里面用到的所有栈空间都是来自startup_stm32f10x_hd.s”,我这数组也没有再中断里调用的,那为什么不增到系统堆栈, ..

有OS的情况下,
任务堆栈是用PSP指针,任务都有自己的堆栈空间
系统堆栈是用的MSP指针,使用的是startup_stm32f10x_hd.s中定义的stack空间。

裸机的情况下:
仅使用MSP指针,所有的局部变量,包括中断里面的局部变量都是用的startup_stm32f10x_hd.s中定义的stack空间。

网友(2016-07-12):
这个我使用的是heap_4    在中断中使用pvPortMalloc,vPortFree不行啊。能分配成功,但是会进入临界,进入临界状态后,系统就卡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使用的是heap_4    在中断中使用pvPortMalloc,vPortFree不行啊。能分配成功,但是会进入临界,进入临界状态后,系统就卡死了。

那就不要在中断函数里面进行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要在中断函数里面进行分配。

好吧,看来这个不能在中断中用,分配函数中调用了 ( void ) xTaskResumeAll();, 而这个函数中调用了taskENTER_CRITICAL();  而这个又不能在中断中使用,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