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使用手头的JLINK和STlink V2无法实现MDK自动RTX调试组件中的Event Viewer功能

楼主(2015-10-20):
已经使用了标准的SW模式,VCC, GND, SCK, DIO,RST和SWO。JLINK和ST-Link测试了都无法使用。
但是官方的F429探索板子就可以使用,使用的是板载的ST-Link,暂时找不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
使用Event Viewer需要配置SWV,具体设置如下:

楼主:
后记:
找了一套以前买的F429探索版,外接手头的JLINK,可以正常使用RTX调试组件中的Event Viewer功能。怀疑是不是外接板子哪里接的不对。

楼主:
继续后记:
已经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MDK4.74本身有BUG造成的无法正常使用Event Viewer。
==================================================
使用MDK5.16的时候,同样使用的是V4版本和JLINK就可以使用SWV功能。这个可以说明开发板和JLINK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实际测试
使用MDK4.74调试F429的SWV功能可以,STM32F103和F407不行。

网友(2015-11-19):
使用4.72a MDK, 调试STM32V5开发板的RTX, 同样无法查看event viewer.  用哪个版本MDK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4.72a MDK, 调试STM32V5开发板的RTX, 同样无法查看event viewer.  用哪个版本MDK才是正常的?

V5板子没有引出SWO引脚,这个引脚是必须要有的,这个引脚是用的PB3。要不没有办法通过JLINK上传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V5板子没有引出SWO引脚,这个引脚是必须要有的,这个引脚是用的PB3。要不没有办法通过JLINK上传数据。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V5开发板可以这么接:

网友(2016-01-27):
引用 楼主:
V5开发板可以这么接:

网友:
MDK4.74
用教程第五章库移植是可行的
但教程第六章源代码移植,却无法正常使用Event Viewer
另外会出现 RTX_Config.h 版本旧的错误
换个新的以後一直跑出这个视窗
但仍可编译可运行
不明白哪出问题,
目前仅使用库移植

网友(2019-04-25):
引用 楼主:
V5板子没有引出SWO引脚,这个引脚是必须要有的,这个引脚是用的PB3。要不没有办法通过JLINK上传数据。

Event Viewer是使用SWO上传的数据吗?我现在也是这个功能无法使用

网友B(2019-10-23):
引用 楼主:
V5开发板可以这么接:

V6板子 也要这么接吧?  使用V6的板子 Event Viewer功能 也无法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6板子 也要这么接吧?  使用V6的板子 Event Viewer功能 也无法查看

Event Recoder不需要这个SWO引脚。仅仅需要SWDIO和SWCL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