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基于V5板子的SPI Flash文件系统+SPI Flash虚拟U盘例子下载(2015-11-03新升级)

楼主(2015-10-20):
应用户的需要,简单做了一个SPI Flash文件系统+SPI Flash虚拟U盘例子。例子用于项目前,务必多做测试。
=================================================================
新升级的版本的很好用,U盘格式化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了,如果有发现什么问题的,我再进行升级
==========================================================
2015-10-20 老版本
SPI Flash文件系统+SPI
2015-11-03新升级版本
SPI Flash文件系统+SPI

补发 SPI Flash +SD二合一文件系统例子临时版:
SPI Flash+SD卡文件系统+SPI

================================================

【1 - FileFormat】
开始进行低级格式化,时间大约1分钟,耐心等待
低级格式化完成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FR_OK:成功)
格式化成功 (FR_OK:成功)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FR_OK:成功)

【1 - ViewRootDir】
属性        |  文件大小 | 短文件名 | 长文件名

【2 - CreateNewFile】
armfly.txt 文件写入成功

【3 - ReadFileData】

armfly.txt 文件内容 :
FatFS Write Demo
www.armfly.com

【4 - CreateDir】
f_mkdir Dir1 Ok
f_mkdir Dir2 Ok
f_mkdir Dir1_1 成功

【5 - DeleteDirFile】
删除Dir1失败(错误代码 = 7) 文件只读或目录非空
删除子目录/Dir1/Dir1_1成功
删除目录Dir1成功
删除目录 Dir2 成功
删除文件 armfly.txt 成功

【6 - TestSpeed】
开始写文件Speed00.txt 2048KB ...
................................................................
  写耗时 : 12534ms   平均写速度 : 167317B/S (163KB/S)
开始读文件 2048KB ...
................................................................
  读耗时 : 2973ms   平均读速度 : 705399B/S (688KB/S)

楼主:
新升级了一下,测试比较好用了。

网友:
你好,请问 2015-11-03新升级版本  是上面一个还是下面一个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 2015-11-03新升级版本  是上面一个还是下面一个啊  ??

这个问题问的好,我已经修改了下,下面的是新版本

楼主(2016-07-31):
V5板子配套的SPI Flash大小是8MB的,如果用户使用的SPI Flash大小不是8MB,修改如下两个地方即可,我们这里

以16MB为例进行说明,修改如下两个地方即可:

==============================
修改以上两步就完成了,如果修改后在电脑端没有显示出来16MB的容量,还是8MB,在电脑端格式化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使用FatFS进行文件系统格式化。

网友(2016-12-16):
升级了一下,测试比较好用了

网友B:
如果只写4KB的话, 写速度会掉到100KB/s以下,是fatfs的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写4KB的话, 写速度会掉到100KB/s以下,是fatfs的限制吗?

网友:
开关一文件是很耗时间的,调用了f_write后,再调用f_sync或者f_close才是真正写入

具体相关测试,我在这个帖子简单总结过一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045

网友:
引用 楼主:
V5板子配套的SPI Flash大小是8MB的,如果用户使用的SPI Flash大小不是8MB,修改如下两个地方即可,我们这里

以16MB为例进行说明,修改如下两个地方即可:

网友(2016-07-31):
修改这两个地方是根据什么修改的?如果用的32M的25q256呢

楼主(2016-12-24):
引用 网友C:
修改这两个地方是根据什么修改的?如果用的32M的25q256呢

根据你实际使用的SPI Flash大小。

网友(2017-07-04):
我需要将spiflash分为两部分,普通flash区和U盘两部分。因为普通区我需要一次读取几个字节到几十个字节。4M的spiflash被我分成两个2M的部分,结果发现U盘区正常后,普通区的读写竟然无法进行。不知你们谁做过类似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需要将spiflash分为两部分,普通flash区和U盘两部分。因为普通区我需要一次读取几个字节到几十个字节。4M的spiflash被我分成两个2M的部分,结果发现U盘区正常后,普通区的读写竟然无法进行。不知你们谁做过类似功能

没问题,估计你的程序有些问题。

网友:
我需要插上U盘,吧存在SPI FLAHS里的文件从U盘导出。有这样的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需要插上U盘,吧存在SPI FLAHS里的文件从U盘导出。有这样的例子吗

有两个分开的例子,从V5网盘搞个U盘的例子,跟这个结合下。

网友(2020-03-03):
引用 楼主:
V5板子配套的SPI Flash大小是8MB的,如果用户使用的SPI Flash大小不是8MB,修改如下两个地方即可,我们这里 ...

int8_t STORAGE_Read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
        sf_ReadBuffer(buf, blk_addr << 12, blk_len<<12);
        mass_printf("r");
        return 0;
}

这里的blk_len<<12是4096  我看别人也写512的  这里的根据是什么?

网友F(2021-09-08):
你好,硬汉哥,我第一次使用这个,想问下,我要把图片怎么先放到SPI FLASH(w25q32)构建的文件系统里面去,看你搭建文件系统是有一次系统格式化数据都删除了,那怎么后续我要添加多张图片到文件系统怎么添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硬汉哥,我第一次使用这个,想问下,我要把图片怎么先放到SPI FLASH(w25q32)构建的文件系统里面去 ...

1、SPI Flash模拟U盘存储,USB线插到电脑上,本帖已经提供案例。
2、这个格式化是首次使用时做的,就像你买到的U盘一样,他们在出厂前都做好了格式化。

网友G(2023-03-07):
压缩包下载之后提示文件损坏, 反复下载都这样. 是不是真的坏掉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压缩包下载之后提示文件损坏, 反复下载都这样. 是不是真的坏掉了呀

后台的插件问题,临时先关闭了,你下载试试,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台的插件问题,临时先关闭了,你下载试试,应该可以了。

确实可以了, 大佬辛苦!

网友H(2024-12-23):
你好 有ft32适配的 有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 有ft32适配的 有偿

这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