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STemwin移植至STM32F429调用GUI_Init()进入HardFault handler

楼主(2015-10-21):
将STemwin移植在F429上面后开启CRC校验,然后调用GUI_Init(),发现程序在进入该函数后便进入了HardFault handler函数,
1、我第一感觉是内存分配小了,于是将10*1024的内存分给emwin,结果还是进入HardFault handler,之前移植分配的内存比这小的多都没有导致这个问题,说明不是内存分配太小的问题
2、于是查看emwin手册,在emwin手册上面说GUI_Init()函数按顺序调用了GUI_X_Config()、LCD_X_Config()、LCD_X_DisplayDriver()这三个函数,我想如果把这三个函数中的内容都屏蔽掉使其成为空函数,那么虽然GUI_Init()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用了,但是至少不会进入HardFault handler,于是将三个函数的内容都屏蔽了,结果还是进入了HardFault handler
3、会不会是因为硬件FPU上面错了,STemwin里面针对M4做了一些优化,一个就是浮点机制的加入,如是加入了硬件浮点机制,结果,唉

昨天弄了一天,实在不知道原因了,各位亲提供一些思考的思路吧

网友:
建议吧内存搞大一点
, 在就是吧keil 的系统优化设置为0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