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用V5开发板NADA FLASH外置字库

楼主(2015-10-22):
最近做项目,发现V5开发板带有一大容量 flash--- NADA FLASH。在做stemwin界面需要用到字库,故想把自己做的字库烧到nada  flash中 ,GUI需要时显示。
不知道 哪位同学做过呢? 分享下经验。
我大致查了下相干资料 。
主要方法 :1.通过串口向flash烧字库
                 2.显示汉字时,哪去和flash字库比较,取模。
但具体该怎么做 ? v5开发板怎么来 ? 斑竹给个学习方向,感谢~

网友:
1. 首先NAND Flash的话,一定要使用带ECC,擦写均衡,坏块管理的文件系统,如果文件系统没有带这个功能的话,一定也要裸机的时候去实现。
2. 我们的实现方案是nand flash模拟U盘,往里面存放文件,fatfs+我们自己做的擦写均衡,坏块管理NAND驱动实现文件读取。

另外就是,从V4板子开始我已经开始使用flashfs的文件系统了,因为这个系统带ECC, 擦写均衡和坏块管理,V4板子相关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首先NAND Flash的话,一定要使用带ECC,擦写均衡,坏块管理的文件系统,如果文件系统没有带这个功能的话,一定也要裸机的时候去实现。
2. 我们的实现方案是nand flash模拟U盘,往里面存放文件,fatfs+我们自己做的擦写均衡,坏块管理NAND驱动实现文件读取。

另外就是,从V4板 ..

现在 我改方案打算用 nor flash 存 字库.bin(nand flash驱动难且不稳定~),昨天看了一天你们的综合例程的应用,不是很明白你们如何读nor flash 的字库,又怎么显示出来呢 ? 斑竹能讲解下么,讲下主要用到哪几个函数(RA8875?),xiexie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 我改方案打算用 nor flash 存 字库.bin(nand flash驱动难且不稳定~),昨天看了一天你们的综合例程的应用,不是很明白你们如何读nor flash 的字库,又怎么显示出来呢 ? 斑竹能讲解下么,讲下主要用到哪几个函数(RA8875?),xiexie ~

看这个例子即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18

外置GB2312到nor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