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下,如果把fatfs的系统搞到nand flash 里面,是需要参考那个历程与说明啊 ??

楼主(2015-10-23):
请教下,如果把fatfs的系统搞到nand flash 里面,是需要参考那个历程与说明啊 ???

网友:
有例子的,看我们V5板子的裸机例子高级篇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例子的,看我们V5板子的裸机例子高级篇就行。

你们在V5开发板不是说nand  flash不可靠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在V5开发板不是说nand  flash不可靠么 ?

用来参考学习,没问题的,用于实际项目需慎重。

网友(2015-12-07):
引用 网友A:
用来参考学习,没问题的,用于实际项目需慎重。

慎重如何说,有什么可预测的问题么?  最近有项目想把 nand flash +F407 做成字库+图片的,硬汉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慎重如何说,有什么可预测的问题么?  最近有项目想把 nand flash +F407 做成字库+图片的,硬汉有什么好建议?

如果是读操作,用我们开发板提供的NAND Flash算法即可。

网友:
是写管理有问题,读的话还是比较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读操作,用我们开发板提供的NAND Flash算法即可。

我的想法是这样:通过USB把 模拟U盘,把数据放到nand flash去,需要字库或者图片,取出来用,这样的话用参考你们的算法应该没问题把?  还有一点就是,论坛的消息提醒 我总是看不到,好像是因为回帖的时候 要每次去设置 提醒?   希望能改进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这样:通过USB把 模拟U盘,把数据放到nand flash去,需要字库或者图片,取出来用,这样的话用参考你们的算法应该没问题把?  还有一点就是,论坛的消息提醒 我总是看不到,好像是因为回帖的时候 要每次去设置 提醒?   希望能改进下,谢谢!

我这里基本都看得到,建议直接在高级模式回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