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任务切换会产生噪音?

楼主(2015-10-23):
最近用ucos II 写了个vs1003录音的程序。运行时发现有很大的噪音,得得得的声音。去掉所有用户任务,只留下系统任务,仍然还能听到噪音。但是去掉操作系统裸跑,就基本没有噪音了。 现在很奇怪,任务切换是不是会产生很大噪音?该如何解决这个呢?目前用ucos 写的程序已经很大了,改成裸奔比较困难了。。。。各位大神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
楼主,你的使用VS1003的时候是否有用到中断,如果你是某一个UCOS任务专门做MP3使用的话,可以进入这个任务后,先将滴答定时器关闭掉,看看是不是滴答定时器中断对其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使用VS1003的时候是否有用到中断,如果你是某一个UCOS任务专门做MP3使用的话,可以进入这个任务后,先将滴答定时器关闭掉,看看是不是滴答定时器中断对其有影响。

多谢回复,终于解决问题了,原因在于给VS1003做的电平提升电路上,上面的模拟VCC是数字部分的VCC 用电容+磁珠过来的。这部分传过来的噪声。另外发现VS1003 不需要电平提升,直接把这个电源断开 问题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回复,终于解决问题了,原因在于给VS1003做的电平提升电路上,上面的模拟VCC是数字部分的VCC 用电容+磁珠过来的。这部分传过来的噪声。另外发现VS1003 不需要电平提升,直接把这个电源断开 问题彻底解决~

感谢告知问题原因

网友(2017-02-20):
楼主精神可嘉,有的发贴问问题,结果问题解决了人也没影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