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官方BmpCvt转换BMP带透明功能。

楼主(2015-10-24):
emwin的标准包里面带图片到C的转换软件,可以把图片转换成C的数组,显示的时候直接调用 GUI_DrawBitmap(&xxx,0,0);即可。

armfly推荐过使用专业图像软件转换透明效果,但是方法相对繁琐,还得找破解软件,破费周折。经过尝试,emwin自带的BmpCvt可以做到透明效果。

这个例子的背景,需要显示特殊字体或符号的组合,比如草体,上下标之类的,不好弄字库,就把它做成图片,图片的白色是背景。但是实际应用中的窗口是灰色是背景。
如果直接显示普通图片,一块白色方块镶嵌在灰色窗口中非常难看。于是,希望Bmp图片中的白色全部识别为透明。

1. 载入图片,选择convert到调色板+透明
2. 设置透明颜色。一般情况下用背景的白色比较好,选择颜色代码0xffffff。(如果图片背景是纯蓝纯红,那就设定透明颜色为纯蓝纯红)

变换到调色板+透明功能

变换到调色板+透明功能

3.  可以看到状态栏中显示了目前的调色板和透明色的设定。

图片状态

图片状态

4.选择存储为C文件。必须选第一项,8bit per pixel 。 千万不能选M565之类的。

存储C文件时蹦出来的格式选择框

存储C文件时蹦出来的格式选择框

5. 检查生成的C文件,其中图片数据的数组中有大量的0x00,这个就代表调色板的透明色!
emwin在现实这个图片的时候,碰到这个0,就不做任何动作,你看到的还是窗口的原始背景色。

C代码

C代码

小提示: 偶尔转换后会发现数组中没有0x00,却有大量的0x01。估计是原图的白色不纯,带灰度,但是人眼看不出来。
可以用查找-替换的方法把0x01全部替换为0x00就好了。
显示效果对比:

普通效果

普通效果

透明效果

透明效果

楼主:
补充一点信息,存储C文件的时候,也可以使用第二个格式,带压缩的。 实际显示// 1122 bytes for 3145 pixels ,说明用1122个字节存储了3145个点。

貌似这个压缩很简单。不压缩的话,数组里面存储的是每个点的颜色数据;压缩后,存储的是“个数,颜色”。

网友:
ICONworkshow,我找了很久,都没有破解方法,后来偶然找到一个软件,IconLover,很好用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分享

为啥我用bmpcvt打开几张图片 都是提示illegal file heade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用bmpcvt打开几张图片 都是提示illegal file header的?

楼主提供的方法我还没有尝试,如果你使用楼主的方法不太好用的话,就还使用我们60期emWin教程里面提供的IconWorkshop软件,这个软件你可以在我们V5开发板的网盘里面下载,论坛置顶帖有网盘地址。

网友(2016-08-21):
窗口背景是灰色的,不知道能否设成白色?

网友(2018-08-06):
好东东,收藏了

网友(2018-09-19):
引用 网友C:
不行............................................

学习新版emWin教程的BMP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