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透明PNG转32位BMP(透明)的软件,小巧绿色

楼主(2015-10-24):
iconworkshop比较难找,用这个不错。用这个软件转换PNG图片到bmp后,就可以用armfly的例程继续了。

注意转换后,存储C文件的时候,必须选择第一项! 111x111的图片,占了50k的ROM啊!
第二项多了个压缩,应该也是可以得,但是我试了就不行,暂不知原因。

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多数bmp不支持透明显示。
bmp本来最多是24位的,即RGB各8位,windows自带的图片相关软件都只能转换24位bmp。
为了显示透明,图像必须是32位的,多的那8位是用来表示透明程度的,叫做alpha通道。PNG图片就支持这个alpha通道。
后来,为了方便BMP显示透明背景,就出来了32位bmp。但是只有专业软件才支持,比如photoshop,iconworkshop之类的。这些专业软件很大,很贵。。。。

楼主:
注意,另一篇帖子,显示透明背景的方法与这个不一样。是靠自己指定某个特定颜色作为“透明”。它可以节省部分ROM,因为不用alpha通道了。

但是,手动指定的颜色作为透明,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太好。比如,我指定白色为透明色,白色就会被忽略,那么这个图片就完全不能显示白色了!
那个帖子的太阳图标就有这个问题。周边的白色被透明化了,但是图标中间偏上的白色也被透明化了。就好像被挖走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33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分享

iconworkshop这个软件,曾经收到过律师函,让我们赶紧删掉破解版。

网友:
哈哈,我刚才就下载了个iconworkshop,绿色破解免安装,觉得挺好,我已经在按钮上实现了显示透明bmp图了。
借此我想再请教eric一个问题,先请看一张效果图:
此图是人家桌面的一部分,很明显我们都能看出来,每个圆角小方块有一张透明背景的图片。但是此图还可以点击那些圆角方块,就像点击按钮一样,弹出各种其他东西。我目前的做饭是,创建按钮,然后给按钮设置一个图片,可是按钮不能透明。
为了达到截图的效果和功能,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刚才就下载了个iconworkshop,绿色破解免安装,觉得挺好,我已经在按钮上实现了显示透明bmp图了。
借此我想再请教eric一个问题,先请看一张效果图:

此图是人家桌面的一部分,很明显我们都能看出来,每个圆角小方块有一张透明背景的图片。但是此图还可 ..

做个这种的透明窗口,然后在窗口上面显示图片。
实现点击的话,可以利用窗口的回调函数的WM_TOUCH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这种的透明窗口,然后在窗口上面显示图片。
实现点击的话,可以利用窗口的回调函数的WM_TOUCH消息。
这是我做的效果,有两点感觉不太好:
1、人家的是圆角,我这window小工具只能是直角,而且人家的感觉是边缘高亮的,描边的感觉;
2、不能像按钮那样,不具有点击的视觉效果,比如按下会图片凹陷,松开会图片恢复正常。

有何良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版主分享

iconworkshop这个软件,曾经收到过律师函,让我们赶紧删掉破解版。

太神了,他们怎么找到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神了,他们怎么找到你的

估计先百度下,发现我们论坛上面有破解,就给管理员发邮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做的效果,有两点感觉不太好:
.......

    /* 设置小工具的背景色 32 位颜色值的前8 位可用于alpha混合处理效果*/
    ICONVIEW_SetBkColor(hWinSetup_ICON1, ICONVIEW_CI_SEL,GUI_WHITE | 0xff000000);

用上面这句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