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dTCPClient的几种方法

楼主(2015-10-24):
http://blog.csdn.net/psuaije/article/details/5960702

其实Indy比较简单,但是可以提供的方法太多了。我找了很久,才搞明白。
比方说这个读取缓冲区的数据,就有很多种方法。相对于TTcpClient的几种方法来说,TIdTCPClient确实提供了多种选择,不仔细研究真的容易糊涂(其实我比较喜欢用CurrentReadBuffer):
1、ReadFromStack
原型:function ReadFromStack(const ARaiseExceptionIfDisconnected: boolean; const ATimeout: integer; const AUseBuffer: boolean; ADestStream: TIdBuffer): integer; virtual;
用于判断缓冲区里是否还有数据可读,返回值:Integer - Number of bytes read.

2、CurrentReadBuffer
原型:function CurrentReadBuffer: string;
用于读取Socket数据到缓冲区,注意返回为String类型,如果直接显示该String的数据,对于/0之后的数据可能看不到,因此要读取所有的数据,还必须利用CurrentReadBufferSize()判断该String的长度。
返回值:String - Contents of the Indy buffer.

3、GetResponse
原型:function GetResponse(const AAllowedResponses: Array of SmallInt): SmallInt; virtual;
对于简单的命令应答可以使用这个方法获取应答消息,返回值:SmallInt - The numeric response number.

4、ReadBuffer
原型:procedure ReadBuffer(var ABuffer; const AByteCount: Longint);
读取指定数目的字节到缓冲区ABuffer,注意它会调用 ReadFromStack 以检查缓冲区里的数据是否少于AByteCount

5、ReadInteger
原型:function ReadInteger(const AConvert: boolean): Integer;
从缓冲区中读取整型数据,它会调用ReadBuffer

6、ReadLn
原型:function ReadLn(const ATerminator: string; const ATimeout: integer): string; virtual;
读取移行记录,带有一个TimeOut属性,以防止在读不到新行时死循环。返回值:String - Line read from the buffer.
注意行分隔符可能是以下几种:
#0 - Default Line Feed (#10)
LF - Line Feed (#10)
CR - Carriage Return (#13)
EOL - End-of-line (Carriage Return Line Feed)

7、ReadLnWait:
原型:function ReadLnWait: string;
很像ReadLn,但它会一直傻傻的等待

8、ReadSmallInt
原型:function ReadSmallInt(const AConvert: boolean): SmallInt;

9、ReadStream
原型:procedure ReadStream(AStream: TStream; AByteCount: LongInt; const AReadUntilDisconnect: boolean);

10、ReadString
原型:function ReadString(const ABytes: integer): string;
与CurrentReadBuffer的不同在于它读取指定长度的字符串
IdTCPClient和IdTCPServer主要属性

网友(2008-10-13):
IdTCPClient属性
1 : IOHandler 如果有相应的输入/输出操作,那么IOHandler相对应的组件或
接口将提供一个虚拟/抽象的输入/输出接口给相应的网络连接
2 : Intercept 如果有一个网络连接正在使用,那么Intercept 提供的组件或接
口将可以拦截相应的网络数据流中的数据
3 : BoundIP 指定使用IdTCPClient组件的计算机系统的IP地址,也就是说,其
中是空白那么什么样的计算机都可以使用,但如果指定的IP地址为239.126.12.2,那么
就只有IP地址为239.126.12.2的计算机可以使用它.
4 : BoundPor 网络端口的概念,指定使用IdTCPClient组件的计算机系统网络
端口,也就是说,如果BoundPort中指定了以整数为端口的网络端口,那么通讯时就只能
使用这个商品进行通讯
5 : Host    如果不是使用BoundIP中的地址起先通讯,那么Host就是诣将
要通讯的计算机系统的名称或它的IP地址,可以是计算机名也可以是IP地址.
6 : Port    与BoundPort的概念是基本一样的,只是它与HOst相配合来决
定IdTCPClient组件要与哪一个计算机系统中的什么样的网络通讯端口进行通讯
方法
IdTCPClient 主要使
用Write,WriteBuffer,WriteCardinal,WriteFile,WriteHeader,WriteInteger,WriteL
n,WriteRFCReply,WriteRFCStrings,WriteSmallInt,WriteStream,WriteStrings.
通过它们 IdTCPClient 可以发送非常多的类型的数据到相应的服务端,而这些都是非
常的简单
如: Write的函数说明是:
procedure Write(Const Aout : String) ; Virtual;
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发送一个字符串到相应的服务端.其中Aout就是被发送的字符串.
而    WriteLn的函数说明是:
procedure WriteLn(Const Aout : String = ''); Virtual;
它的目的就是在Write的基础上,在被发送的字符串后加入相应的回车控件符.
注意 : 虽然IdTCPClient可以直接使用,它不可以被单独的使用,它必须与相应
的IdTCPServer组件相配合才能发挥特定的作用,当然,如果相应的网络系统中具有这
样的TCP服务器应用,那么IdTCPClient也可以直接与它们进行通讯.
IdTCPServer
属性
1 : Bindings 包括了相应的服务端所允许的所有的Socket(套接字)的相关信
息,比如它们的IP地址和端口号
2 : ListenQueue 是规定在服务端失效之前最多可以允许的监听网络连接的纯种
数目.默认情况下它的值是15,但这个值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系统的最大承受能力来
进行改变
3 : MaxConnects 它表示的内容就是服务端可以承载的最大的网络连接数目,如果
它的值是0,那么就表明它没有最大的限制值,可以使用任意数目的连接.
4 : MaxConnectionReply 与MaxConnects相配合,当连接数目大
于MaxConnects的数目时,它将返回一个错误的信息,而这个信息是由TIdRFCReply
类所定义的
5 : ThreadMgr 就是使用相应的    ThreadMgr 组件来对于网络连接线程进行管
理.

本文来自CSDN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csdn.net/longma2006/archive/2009/01/08/3734379.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