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下,读取u盘里面的图片数据显示,有时会没有反应 ??

楼主(2015-10-26):
读取u盘里面的图片数据显示
使用ucos系统
现象描述如下:
1, 不停的读取 u盘里面的图片数据,如bmp, jpg等,然后在lcd屏显示,刚开始还可以,连续读取显示一会后,程序就假死了,次数按下按键有反应,但是图片显示不会刷新,仿真时会停留在下面的两个函数上面,最多的是停留在 HCD_IsDeviceConnected  这个上面,u盘指示灯还会继续闪烁

uint32_t HCD_IsDeviceConnected(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
  return (pdev->host.ConnSts);
}

void USBH_MSC_HandleBOTXfer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SBH_HOST *phost)

发生上面的情况,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啊 ??

网友:
U盘用的少,这个情况没有怎么遇到过,换个U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