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的库方式,问题error:牋#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TL.h":

楼主(2015-10-26):
这里的库创建方式是指直接的采用下面的方法使能

===================================
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T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问题的原因是,不要选择如下的这个选项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6-01-05):
Re:RTX的库方式,问题error:牋#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找了半天,还是在这里找到答案了。非常谢谢啦。

网友(2016-09-12):
Re:RTX的库方式,问题error:牋#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TL.h

不行啊。
我的没勾选,还是提示  找不到 RTL.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
我的没勾选,还是提示  找不到 RTL.h

保证你的MDK安装目录里面的确有这个文件,且你的MDK安装目录不要有中文名,这个MDK的工程名也不要有中文。测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