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官方discovery的某些引脚不能输出高低电平,为什么?

楼主(2015-10-27):
是这样的,调了几天的SDIO,用来读取SD数据,目前SD卡可以初始化成功,但是不能读写扇区数据,百思不得其解,之前是可以在F411上面用的,于是想啊想,想到了之前调硬件SPI程序时因为引脚不能正常输出电平从而不能正常通信,于是想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结果通过逻辑分析仪抓SDIO_D0引脚的波形,果然没有电平翻转,注意此时我的程序中已经是将该引脚配置成了普通IO口模式,然后不停的上下拉,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凌乱了,为什么会这样,而SDIO_CMD和SDIO_SCK却可以输出电平,这也就论证了可以初始化成功但是不能写的问题

网友:
这个SDIO_D0是用的PC8引脚吗,看了下探索版的原理图,这个引脚没有使用,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