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有关 ucos iii 统计任务的信息输出不准

楼主(2015-10-28):
简单说一下背景:由于想以后减少工作量,使用了STM32Cube 图形配置软件 配合MDK协同开发。最近一直都在研究在以上基础上添加 UCOS III 。第一步当然是配置好调试环境,也就是输出系统的统计任务,但是研究了很久,统计任务输出的信息一直都不对,偶尔会对一下,很是抓狂。希望版主跟大神们帮忙指点一下!

如图,统计任务的信息输出,连自身任务的统计数值都不准确,尤其是CPU使用率!
谢谢阅读!

网友:
初始化CPU_Init没有。

楼主:
初始化的配置应该是不会错的。昨晚往两个任务里添加执行函数后,两个任务的cpu使用率能计算出来了,但是输出系统信息 的任务还是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的配置应该是不会错的。昨晚往两个任务里添加执行函数后,两个任务的cpu使用率能计算出来了,但是输出系统信息 的任务还是不准。。。
RunTime是那个参数,  p_tcb->CyclesTotalPrev吗,我用的这个参数测试了下,没问题啊:

楼主:
之前用的是  p_tcb->CyclesDelta 这个值,你提供的那个值是正确的。谢谢哈。
uc-os iii 的kernel 的 TCB模块说明里是没有 p_tcb->CyclesDelta  这个值,真不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nTime是那个参数,  p_tcb->CyclesTotalPrev吗,我用的这个参数测试了下,没问题啊:

网友: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您,你的cpu使用率是用的 p_tcb->CPUUsage 吧。我的 系统信息输出任务,也就是打印信息的任务,采用的是 sprintf 打印参数到字符串,然后再用 strcat 连接去来的,最后用 dma 与串口中断模式输出,但是我的打印任务的cpu占用率一直是零,好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您,你的cpu使用率是用的 p_tcb->CPUUsage 吧。我的 系统信息输出任务,也就是打印信息的任务,采用的是 sprintf 打印参数到字符串,然后再用 strcat 连接去来的,最后用 dma 与串口中断模式输出,但是我的打印任务的cpu占用率一直是零,好奇怪啊!?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是用的 p_tcb->CPUU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