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gprs模块的链路是个什么概念啊 ???

楼主(2015-10-29):
gprs模块的链路是个什么概念啊 ???[sub][/sub][sup][/sup][strike][/strike]

网友:
这里的链路是指的链接线的意思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含义。

网友:
就是开机之后注册网络(移动/联通/电信)、认证。包括GPRS模块初始化等。说白了就是在运营商的系统里占个位,报个到!

网友:
按照手册里的AT指令一步步执行就可以注册成功。然后可以发短信,打电话,上网等。但不同的用法AT指令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机之后注册网络(移动/联通/电信)、认证。包括GPRS模块初始化等。说白了就是在运营商的系统里占个位,报个到!

原来是这个含义,谢谢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机之后注册网络(移动/联通/电信)、认证。包括GPRS模块初始化等。说白了就是在运营商的系统里占个位,报个到!

谢谢啊,又学习了一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机之后注册网络(移动/联通/电信)、认证。包括GPRS模块初始化等。说白了就是在运营商的系统里占个位,报个到!
谢谢啊,又学习了一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机之后注册网络(移动/联通/电信)、认证。包括GPRS模块初始化等。说白了就是在运营商的系统里占个位,报个到!

你好,想再请教下,
如果是移动的话,那么这个链路就是指的:CMNET
如果是联通的话,那么这个链路就是指的:3GNET

请指教 !!

网友:
CMNET是移动梦网,联通的就要问一下运营商。可以试一下。当初调试的时候,好像不分联通和移动的卡,用CMNET似乎都可以。

网友:
如果用GPRS网络传数据,AT指令也支持域名访问(比如www.google.com等),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
用AT+COPS?指令查询运营商,返回的是什么?CHINA UNICOM/CHINA MOB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T+COPS?指令查询运营商,返回的是什么?CHINA UNICOM/CHINA MOBILE?

网友:
你好,发送 AT+COPS? 后返回数据如下: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 这条就是返回的内容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对gprs模块研究的都比较高深啊

网友:
那你用的卡是移动的卡,返回China Mob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