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D卡初始化成功,但是读写失败

楼主(2015-10-30):
初始化的时候是成功的,但是当药读写的时候就卡子DMA那里,  Status = SD_WaitReadOperation(); 一直卡在这,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裸机的操作吗,还是带文件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机的操作吗,还是带文件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机的

使用官方提供的那个SD卡驱动试试,仅操作一个扇区。
另外就是SDIO中断和DMA中断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官方提供的那个SD卡驱动试试,仅操作一个扇区。
另外就是SDIO中断和DMA中断都有吧

是用的SDIO的,是从以前103的移植过来的,没有DMA中断,擦除测试时成功的,就是单块读写时就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官方提供的那个SD卡驱动试试,仅操作一个扇区。
另外就是SDIO中断和DMA中断都有吧

谢谢,采用安福来的例子之后就没问题了,今天才来说,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