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GUIBulder无法显示ICONVIEW流位图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11-01):
正常使用GUIBulder添加了ICONVIEW控件后,再为ICONVIEW控件添加流位图,可以看到,添加了流位图后
显示的是蓝色的方块,再添加几个流位图后依然是只有一个方块。这个估计是ICONVIEW控件的bug。

实际上,流位图已经添加到ICONVIEW控件上了,下面最要的一条,也是需要用户注意的是,GUIBuilder此时生成的
的代码是无法正常显示的。在模拟器上面运行可以看到如下效果:

需要用户在这里添加一行函数:    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

现在就可以正常的显示了:

楼主:
显示时的蓝色小方块是ICONVIEW控件聚焦后的效果

网友:
如何在外部读取多个流位图,并且切换界面的时候返回时,还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在外部读取多个流位图,并且切换界面的时候返回时,还能显示

如果动态内存够的话是最好的,把流位图从SD卡等外部存储设备加载进入,加载进入后这块动态内存不要释放,一直使用即可。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动态的加载和释放。

网友B(2018-07-03):
弱弱问下,流位图数据.dta是怎么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下,流位图数据.dta是怎么生成的?

看下新版教程的流位图章节,有讲解。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下新版教程的流位图章节,有讲解。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extra ...

好的,现在就是想把iconview的图标放到外部flash中,以减少内存的占用,不知道有什么好的API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现在就是想把iconview的图标放到外部flash中,以减少内存的占用,不知道有什么好的API可以实现。

xx.dta文件,你直接经这些文件存到你的外部flash即可。调用的时候推荐将其加载到emWin动态内存,然后供ICONVIEW的api调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xx.dta文件,你直接经这些文件存到你的外部flash即可。调用的时候推荐将其加载到emWin动态内存,然后供IC ...

好的,我试试。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