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有關於 WM8978 I2S IRQ

楼主(2015-11-02):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I2S_CODEC_DataTransfer();

    if (wm8978.status == STA_RECORDING){
        if (SPI_I2S_GetITStatus(SPI2, SPI_I2S_IT_TXE) == SET)
        {
            if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I2S_FLAG_CHSIDE))
            {
                I2S2ext->DR = speex_codec.adc_buffer[0][speex_codec.adc_stop[0]];
                speex_codec.adc_stop[0] ++;
                speex_codec.adc_stop[0] &= 0x3FF;
            }
            else
            {
                I2S2ext->DR = speex_codec.adc_buffer[0][speex_codec.adc_stop[0]];
            }
            SPI_I2S_ClearITPendingBit(SPI2, SPI_I2S_IT_TXE);
        }
        if (SPI_I2S_GetITStatus(I2S2ext, SPI_I2S_IT_RXNE) == SET)
        {
            if (SPI_I2S_GetFlagStatus(I2S2ext, I2S_FLAG_CHSIDE))
            {
                wm8978.audio_point[wm8978.audio_cursor] = I2S2ext->DR;
                speex_codec.adc_start[1]++;
                speex_codec.adc_start[1] &= 0x3FF;
            }else{
                wm8978.audio_point[wm8978.audio_cursor] = I2S2ext->DR;
                speex_codec.adc_start[0]++;
                speex_codec.adc_start[0] &= 0x3FF;
            }
            SPI_I2S_ClearITPendingBit(I2S2ext, SPI_I2S_IT_RXNE);
        }
    }
}

speex 有个限制是这样的,
在做 speex 是针对事先储存好的资料做压缩,非实时的

如我要压缩一段 1024B 的数字音频,就必须等1024B都采样完才能压缩
但其实抓好速度的话,可以在1024B采样完就立刻压缩,尽可能接近实时

用 V5 - WM8978范例做实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代码如上)
I2S_IRQ一直在跑,要怎麽样才能跳出来?

有正确压缩,时间上来的及,没有撞帧
就只是跳不出去,请问该怎麽做呢?

网友:
在中断里面关就可以,比如我们V5板子上面的WM8978的录音和放音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学习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中断里面关就可以,比如我们V5板子上面的WM8978的录音和放音例子:

网友:
谢谢版大的回覆,问题已解决。
刚刚才发现我问题似乎没有描述得很清楚。
预计是做个 Buffer 储存接收到的音频进行压缩,
可是功能正常,但却无法跳出录音回圈。
因为希望录音没有时间限制
(算好时间,Buffer 压缩完後几个 clock 会覆写,压缩完会直接丢PC,所以不考虑空间问题。)
所以不会在中断里面关,在 NVIC 也无果的情况下
才急忙上来投问,叙述不全,很抱歉。

最後用 串口调试助手 才发现是 Hard Fault
(感谢你们在 HardFault_Handler 加了输出字串)

造成原因是,
输出到 PC 的 buffer overhead,
buffer 输出清空的速度没来的及跟上 speex 输出的封包,
在 1024*4B 的资料量以後就会形成 Hard Fault 造成卡死。
增加 buffer 跟 stack/head size 後解决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大的回覆,问题已解决。
刚刚才发现我问题似乎没有描述得很清楚。
预计是做个 Buffer 储存接收到的音频进行压缩,
可是功能正常,但却无法跳出录音回圈。

网友: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