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文件名读取错误

楼主(2015-11-02):
   打算读取SD卡里的所有文件名,用一个列表显示出来,结果发现无论文件名是大写还是小写,读出来的文件名都变成了大写的英文字符,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加速吗?谢谢

楼主:
我读取文件名的操作方法是,先用f_opendir(&dir,"0:/")打开一个目录,再用f_readdir(&dir,&fno)读取出文件名,名称读出来是对的,但所有的小写字母都被转成了大写。

网友:
开启fatfs使用长文件名就可以,短文件名下好像不区分字母的大小写,你可以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长文件名确实没有大小写的问题。短文件名到底在哪里把小写的字母转成了大写字母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对这个也有点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长文件名确实没有大小写的问题。短文件名到底在哪里把小写的字母转成了大写字母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对这个也有点好奇。

具体这个我也没有深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