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一下,EDIT那个API函数可以设置为禁止输入状态,谢谢

楼主(2015-11-03):
(图片)

网友A:
试试这个函数:
WM_DisableWindow()

网友B(2023-03-13):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函数:
WM_DisableWindow()

使用这个函数后,EDIT背景颜色变为了灰色,请问能否保持原来的背景颜色只是不能编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这个函数后,EDIT背景颜色变为了灰色,请问能否保持原来的背景颜色只是不能编辑

你可以看看你的图片 15.7.1的第二行,就是定义禁止状态下的背景颜色。
全局搜索这个定义,然后修改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看你的图片 15.7.1的第二行,就是定义禁止状态下的背景颜色。
全局搜索这个定义,然后修改它。

谢谢,问题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