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显示屏显示很慢,而且触摸没用

楼主(2015-11-03):
新做的板子,与显示屏的接口除了SPI接口外都与开发板一样,程序也是一样的,只是SPI脚改了一下,但是显示非常的慢,触摸也没反应。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用的什么LCD控制器,是RA8875吗,看看是不是RA8875的PLL锁相环没有正常的工作,导致RA8875没有工作在相应频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LCD控制器,是RA8875吗,看看是不是RA8875的PLL锁相环没有正常的工作,导致RA8875没有工作在相应频率上。

是RA8875,PLL锁相环是硬件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RA8875,PLL锁相环是硬件上的吗

RA8875内部的,另外就是看STM32的外部晶振正常起振了没有,如果没有正常起振使用内部RC振荡器的话,速度会很慢。当然,RC振荡器也可以配置P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8875内部的,另外就是看STM32的外部晶振正常起振了没有,如果没有正常起振使用内部RC振荡器的话,速度会很慢。当然,RC振荡器也可以配置PLL。

STM32的外部晶振是正常的,我看例程上用的是SPI1,我现在接的是SPI2,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8875内部的,另外就是看STM32的外部晶振正常起振了没有,如果没有正常起振使用内部RC振荡器的话,速度会很慢。当然,RC振荡器也可以配置PLL。

请问我之前用的是5寸的电阻屏,现在用的是7寸电容触摸屏,在程序上要做什么修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之前用的是5寸的电阻屏,现在用的是7寸电容触摸屏,在程序上要做什么修改吗

用我们的V5板子驱动的话,什么都需要改,电阻板的触摸和电容板的触摸都有。

唯一的区别就是调用触摸函数的时候,电容屏的触摸函数和电阻屏的触摸函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的外部晶振是正常的,我看例程上用的是SPI1,我现在接的是SPI2,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我记得stm32f1的两个spi最高频率是不一样的  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