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重新初始化  stm32的io以后然后恢复到之前的配置,  f_printf

楼主(2015-11-04):
stm32初始化以后 往 sd卡里面的txt   写数据正常,
切换stm32io口配置  过一段时间 再配置回来,  写不进去  sd卡的txt数据了, 调试显示f_printf函数不调用disk_write ()了,
复位以后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比如刚开始引脚是配置为USART功能,后来切换成SPI引脚就不干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做IO功能切换的时候,调用这个时钟复位函数试试看
/**
  * @brief  Forces or releases High Speed APB (APB2) peripheral reset.
  * @param  RCC_APB2Periph: specifies the APB2 peripheral to reset.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RCC_APB2Periph_GPIOG,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RCC_APB2Periph_TIM1, 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TIM8, 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ADC3,
  *          RCC_APB2Periph_TIM15, RCC_APB2Periph_TIM16, RCC_APB2Periph_TIM17,
  *          RCC_APB2Periph_TIM9, RCC_APB2Periph_TIM10, RCC_APB2Periph_TIM11
  * @param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specified peripheral reset.
  *   This parameter can be: ENABLE or DISABLE.
  * @retval None
  */
void RCC_APB2PeriphResetCmd(uint32_t RCC_APB2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APB2_PERIPH(RCC_APB2Periph));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RCC->APB2RSTR |= RCC_APB2Periph;
  }
  else
  {
    RCC->APB2RSTR &= ~RCC_APB2Periph;
  }
}
/**
  * @brief  Forces or releases Low Speed APB (APB1) peripheral reset.
  * @param  RCC_APB1Periph: specifies the APB1 peripheral to reset.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RCC_APB1Periph_TIM2, RCC_APB1Periph_TIM3, RCC_APB1Periph_TIM4,
  *          RCC_APB1Periph_TIM5, RCC_APB1Periph_TIM6, RCC_APB1Periph_TIM7,
  *          RCC_APB1Periph_WWDG, RCC_APB1Periph_SPI2, RCC_APB1Periph_SPI3,
  *          RCC_APB1Periph_USART2, RCC_APB1Periph_USART3, RCC_APB1Periph_USART4,
  *          RCC_APB1Periph_USART5, RCC_APB1Periph_I2C1, RCC_APB1Periph_I2C2,
  *          RCC_APB1Periph_USB, RCC_APB1Periph_CAN1, RCC_APB1Periph_BKP,
  *          RCC_APB1Periph_PWR, RCC_APB1Periph_DAC, RCC_APB1Periph_CEC,
  *          RCC_APB1Periph_TIM12, RCC_APB1Periph_TIM13, RCC_APB1Periph_TIM14
  * @param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specified peripheral clock.
  *   This parameter can be: ENABLE or DISABLE.
  * @retval None
  */
void RCC_APB1PeriphResetCmd(uint32_t RCC_APB1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APB1_PERIPH(RCC_APB1Periph));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RCC->APB1RSTR |= RCC_APB1Periph;
  }
  else
  {
    RCC->APB1RSTR &= ~RCC_APB1Periph;
  }
}

比如串口的的复位:
/**
  * @brief  Deinitializes the USARTx periphera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reset values.
  * @param  USARTx: Select the USART or the UART peripheral.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USART1, USART2, USART3, UART4 or UART5.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_DeInit(USART_TypeDef* USARTx)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USART_ALL_PERIPH(USARTx));
  if (USARTx == USART1)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DISABLE);
  }
  else if (USARTx == USART2)
  {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DISABLE);
  }
  else if (USARTx == USART3)
  {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DISABLE);
  }
  else if (USARTx == UART4)
  {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ART4, DISABLE);
  }
  else
  {
    if (USARTx == UART5)
    {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ART5, ENABLE);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ART5, DISABLE);
    }
  }
}

网友:
调用这个函数就实现了串口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DIS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这个函数就实现了串口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DISABLE);

问题解决了,调试了很多次,文件系统是正常的 ,控制sd卡的时候,先是stm32的spi驱动,后来将spi的几个io口配置成浮空模式,然后用三极管给SD卡断电通电复位一次,交给读卡器用sdio驱动。    再回来的时候要先关闭读卡器,先复位sd卡 再配置 stm32的spi   再初始化SD卡,Stm32 就能正常了的写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