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我初次用ucguibuilder4.0,插入控件后,经常出现这个对话框,是怎么回事
学习

楼主(2015-11-04):
这是为什么?
另一问题,控件的callback程序在什么位置写入?
求指点。。。。。。

楼主:
这样一个源文件,我需要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使用uCGUIBuilder这个小软件的话,直接用他生成的代码就可以,不要用他做仿真,有时候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一个源文件,我需要用什么软件打开?

这个不是我们的代码风格,不过主流只有两个,一个是MDK,一个是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