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截图的时候,图像会卡住

楼主(2015-11-04):
我现在用407做了一个7670,然后显示是正常的,我利用按键,产生一个中断,中断让一个标志位置1,然后主程序里面。while下面if判断标志位,如果为1就截图,保存到SD卡里面,如果截图成功,图像会卡死,但是帧中断还在继续,就只是屏幕显示卡住了
    if(shot==1)
        {
            shot=0;
            Lcd_ScreenShot(0,0,240,320,"789");
        }

网友:
你截图,是读取LCD GRAM里数据吧,既然是这样,那当然是暂停LCD的显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截图,是读取LCD GRAM里数据吧,既然是这样,那当然是暂停LCD的显示啊

但是他会一直卡在哪里,但是截图的函数已经执行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