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使用MDK时包含头文件中" "和<>的区别以及选项No Auto Includes

楼主(2015-11-05):
举例: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bsp_uart_fifo.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timer.h"
#include "bsp_key.h"
<>优先在系统目录下找,对于MDK来说就是优先在MDK的安装目录里面查找,如果找不到就去用户所创建的工程里面找。
""  优先在当前目录下找,对于MDK来说就是优先在用户所创建的工程里面找,如果找不到就去MDK的安装目录里面查找.
------------------------
实际应用中推荐的规范写法是:
用户自己写的.h文件,我们就用“”进行保护,而调用系统库文件的时候就用<>进行保护。
------------------------
如果大家在使用中不注意这个问题的话,有时候很多麻烦的问题就来了,根本原因就是MDK的安装目录里面
也有芯片厂商库文件和其它的一些源码文件(比如RTX操作系统)。可以想象,比如你采用下面的定义方式
#include <STM32F10x.h>
那么MDK就会优先从安装目录里面去查找,如果你升级了固件库,但是MDK安装目录里面的是低版本的固件库,
那么问题就来,你此时使用的固件库头文件是低版本的,而源码文件是高版本的。
------------------------------------------------
但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觉得注意这个很麻烦,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MDK中No Auto Includes选项选上

选上了这个选项以后,就不会从MDK安装目录里面搜索头文件了,除了系统头文件,比如stdio.h,  string.h等

===============================
为了验证用户创建的MDK工程独立性,可以NO Auto includes选项选上进行验证。当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
工程的独立性。防止烦人的路径问题。
   在做RTX的源码方式移植的时候这个选项就很有用了。

楼主:
Re:使用MDK时包含头文件中

对于这个,曾经有在论坛发过两个帖子,今天就是专门写个帖子再说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5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57

网友:
受教了  没有注意过这个选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