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USB中的虚拟串口调试不通,真是纠结

楼主(2015-11-05):
记录下,待调试好了看看是怎么问题。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原来RL-USB的虚拟串口就是一个完整的USB转串口功能。

楼主:
更换USB的驱动为libusb,方便做上位机开发:

网友:
我也没搞明白,RL-usb怎么用?是不是pack里自带的例子没看懂,好像没有初始化和硬件相关的代码……直接调用一个init和connect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搞明白,RL-usb怎么用?是不是pack里自带的例子没看懂,好像没有初始化和硬件相关的代码……直接调用一个init和connect就完了?

针对不同厂商的芯片,KEIL已经把底层驱动做好,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6-01-27):
为什么RL-USB中的虚拟串口不能调用windows自带驱动直接显示在设备管理器的端口COM中,还得另用libusb来配置驱动它?

-----------------------------------------------------------------------------------------------------------------------------------------------------------
已解决,MDK关于这个的例程里已经自带了windows的驱动,可以不用libusb或者其他驱动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RL-USB中的虚拟串口不能调用windows自带驱动直接显示在设备管理器的端口COM中,还得另用libusb来配置驱动它?

------------------------------------------------------------------------------------------------------------------------------------------------------ ..

libusb驱动是用来自己做上位机开发用的,比较使用winusb简单方便。

网友C(2016-04-29):
我已经看到com口,为什么用串口工具打不开com口?能否用普通的com工具进行收发数据

网友D(2018-07-07):
老大这个挺实用,能否上传一下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这个挺实用,能否上传一下呢?多谢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highlight=libUSB

网友D:
KEIL官方自带的驱动,在WIN7下提示没有签名,不能使用。老大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IL官方自带的驱动,在WIN7下提示没有签名,不能使用。老大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个还真没有印象了,得需要我以后重新测试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看到com口,为什么用串口工具打不开com口?能否用普通的com工具进行收发数据

请问这位大佬,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8-12-07):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位大佬,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改用CubeMX生成的usb转com,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