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图片数据存在SPI FLASH里,在EMWIN下如何调用显示

楼主(2015-11-06):
如题

网友:
使用xxxxEx结尾的图片显示函数加载外置图片就行。这种函数会有一个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里面从SPI Flash读取就行。裸机的或者带文件系统的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xxxxEx结尾的图片显示函数加载外置图片就行。这种函数会有一个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里面从SPI Flash读取就行。裸机的或者带文件系统的都行。

没明白 ,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 ,能说的详细点么?
不好意思啊,现在才回复。
以xxxEx结尾的函数是指这类函数:
GUI_BMP_DrawEx()
GUI_BMP_DrawScaledEx()
GUI_JPEG_DrawEx()
GUI_JPEG_GetInfoEx()

=====================
这些函数的使用用法在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里面都有讲解,只是用的SD卡存储的,改成用
SPI Flash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6-12-26):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现在才回复。
以xxxEx结尾的函数是指这类函数:
GUI_BMP_DrawEx()
GUI_BMP_DrawScaledEx()
.......

硬汉,是否可以提供spi flash,用GUI_BMP+DrawEx()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