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AM里由向量表跳的中断入口函数是否可行?

楼主(2015-11-07):
为了规避在操作flash时,uart接收中断丢数据的情况,想把向量表和中断函数都放ram里,然后直接在ram里操作,然后flash还可以正常擦写,这种可以实现吗?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现在才回复你。
这个可以有:
首先向量表可以放在RAM里面,在这里设置:

函数也可以设置到RAM中,可以参考MDK安装目录中的这个例子(这个是MDK4.74里面的截图):

楼主:
试过了,函数可以放在ram里,但是如果擦写flash的时候,ram里的中断依然会受到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函数可以放在ram里,但是如果擦写flash的时候,ram里的中断依然会受到影响

网友:
看来只能换别的方法来避免丢中断数据了。

楼主:
实验成功了,这样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