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2板子的触摸使能

楼主(2015-11-09):
V2板子的触摸CS是PG11,为什么还要配置PB2呢?只是因为FLASH的使能CS是PB2吗?

网友:
PB2可以不需要的,你用的那个例子。

楼主:
用的是ex027触摸屏例程,最近在将例程移植成hal库,卡在了触摸这块了。能提供测试思路吗?比如要读写flash,首先能读到器件ID,说明spi没有问题。

楼主:
还有就是没有看到对PG11的操作,只看到把它配置为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ex027触摸屏例程,最近在将例程移植成hal库,卡在了触摸这块了。能提供测试思路吗?比如要读写flash,首先能读到器件ID,说明spi没有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触摸不能够正常的工作吗

楼主:
是的,读到的值就那么2、3个,等我回公司把程序贴出来,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读到的值就那么2、3个,等我回公司把程序贴出来,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