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求助攻!DSP库的运用不成功

楼主(2015-11-09):
我现在在学dsp库  在看硬汉哥的教程  就想把硬汉哥示波器里面的那个滤波程序单独出来实现   就是通过AD采样  然后在经过DSP库函数处理  再通过DA输出  实现简单的数字滤波    但是目前没有成功  不懂是哪里的问题   AD的程序我是用示波器那个  DSP的也是改示波器那个的  而DA的程序是用裸机DA的正弦波输出程序
还有一个问题  怎么确保DA频率输出和AD采集到的信号频率是一样的呢 ?我把程序放上吧   滤波器的实现.zip (18.12 MB, 下载次数: 50)   好多东西没太懂  问题久久不能解决   上课去咯  希望硬汉大哥和各路大神出来助攻啊      看看我的工程文件看看?

网友:
DA的输出频率我在V5板子的DAC章节有讲解计算方法,你可以保证DAC的输出频率跟ADC的采样率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做的带通滤波器范围20k_100k那么你觉得用F4处理的效果会好吗

内容来自[短消息]

楼主:
硬汉哥有空吗?帮我look一下?😭

内容来自[短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做的带通滤波器范围20k_100k那么你觉得用F4处理的效果会好吗

内容来自[短消息]

没问题的,参考我们的45期DSP教程FIR滤波或者IIR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