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用Matlab 生成滤波器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5-11-09):
程序中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用matlab 生成的和硬汉哥的形式差这么远?还是经过什么处理了?

网友:
参考我们的45期DSP教程,有详细的系数生成方法。

楼主:
我就是按照那个来的  就是生成不一样啊  就是那些数据类型这些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们的45期DSP教程,有详细的系数生成方法。

我就是按照那个来的  就是生成不一样啊  就是那些数据类型这些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按照那个来的  就是生成不一样啊  就是那些数据类型这些不太明白

你参考的那部分,发个教程里面的截图,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的那部分,发个教程里面的截图,我帮你看看。

硬汉哥   我就是想做一个20K到100K的带通数字滤波器   但是现在还是不行啊
可以说说思路吗  AD  DA该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   我就是想做一个20K到100K的带通数字滤波器   但是现在还是不行啊
可以说说思路吗  AD  DA该怎么设置

用DSP教程里面的FIR滤波就行的,现在电脑上面用matlab做一下测试,看看什么阶数的滤波器比较合适。

楼主:
主要是ad 与da的配置不懂怎么协调

内容来自[短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ad 与da的配置不懂怎么协调

内容来自[短消息]

你是要采集后再用da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