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View] SEGGER推出超强劲,免费的实时性测试软件SystemView----让使用示波器测试实时性的时

楼主(2015-11-10):
这个软件功能看着很强大。
官方地址:https://www.segger.com/systemview.html
===================================================
看安装包里面有Qt的dll,估计是Qt开发的。
安装版:
绿色版:
手册:
===================================================

网友:
硬汉兄,这个软件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兄,这个软件怎么用啊?

还没有开始研究如何使用,择日研究下,后面发个使用教程。

网友:
估计使用了trace功能,jlink是不行了,得jtrace上了

函数调用查看这些mdk也有的  只不过大家都没用jtrace 无法使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使用了trace功能,jlink是不行了,得jtrace上了

函数调用查看这些mdk也有的  只不过大家都没用jtrace 无法使用而已

感谢myxiaonia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使用了trace功能,jlink是不行了,得jtrace上了

函数调用查看这些mdk也有的  只不过大家都没用jtrace 无法使用而已

ST link 也有类似的trace功能,貌似可以配合MDK,但是相关的指导文档比较少,使用的人也很少。

我倒是很希望有人开发这个功能。在分析程序bug的时候,传统的穷举测试法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还是要深入内部的任务、中断时序来分析比较好。

楼主(2016-02-13):
Thanks to the Jury of the Embedded World: SystemView is nominated for embedded Award!

被提名2016年度嵌入式大奖。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 to the Jury of the Embedded World: SystemView is nominated for embedded Award!

被提名2016年度嵌入式大奖。

我记得你上次说这个软件很可能和freertos那个os监视软件是同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你上次说这个软件很可能和freertos那个os监视软件是同一个啊

FreeRTOS的那个Trace软件,跟uCOS-II,III和embOS都是用的这个Trace,不过都不是他们做的,是这家公司做的。
http://percepio.com/tz/

网友C:
在自己焊的板子上试了试,可以使用。根据官方文档写了个简易的使用说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SystemView 简易使用说明.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自己焊的板子上试了试,可以使用。根据文档写了个简易的使用说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已经帖内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分享,已经帖内置顶

客气了客气了,有好工具大家一起分享啊

网友(2017-09-04):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分享,已经帖内置顶

没看到啊。。置顶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啊。。置顶哪里?

网友(2018-03-03):
在原本blinkly ucosiii 3.06 工程加入2.52 试了一下。木有反应。   看到要license,即使用正版jlink也需要把这个独立的license写进jlink。看起来即使能用可能也有功能限制,而一般这种比较贵的软件限制的都是最重要的功能。。。放弃了

网友(2018-04-03):
我 用 jlink v9 可以使用 啊

网友(2018-06-03):
这是为什么呢

点OK后就这样了

楼主:
要移植RTT组件的,后面有时间了我给大家做个专题教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移植RTT组件的,后面有时间了我给大家做个专题教程

嗯嗯,搞了我一晚上额,对了,那个RTT移植可以按这个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嗯,搞了我一晚上额,对了,那个RTT移植可以按这个来吗

SystemView是有一个专门的软件包的,你要移植那个里面的,因为还有额外添加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SystemView是有一个专门的软件包的,你要移植那个里面的,因为还有额外添加文件。

额,那好吧

网友:
我按照参考手册添加了这些文件,并且也在操作系统启动前调用了SEGGER_SYSVIEW_Conf();,难道还要添加其它的文件吗.

网友:
搞不定。。。。ucosIII stm32f767  。。。   只能指望硬汉了。。。

网友D:
搞定了。无意百度了下。  照着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616185-1-1.html 一步一步。
ucosiii stm32f767
目前用着没问题。啥也不动可以一直抓下去。只要按下触摸屏的任意位置,就会出现一个小框
Invalid packet received. Rcording stopped. google了下发现https://forum.segger.com/index.p ... OS-start-recording/
这个问题是
Problem has been solved via mail. For completeness:
The invalid packets where caused by a locking problem.
In the SEGGER_SYSVIEW_LOCK() / SEGGER_RTT_LOCK() all interrupts which could create SystemView events should be disabled (masked).

For FreeRTOS and Cortex-M3/4 use either following macro or redirect lock and unlock to the FreeRTOS functions.

从上面这个老外的回复看是SEGGER_RTT_LOCK SEGGER_RTT_UNLOCK的问题。
但是这个是针对freertos的。而且2.52a版本里面的freertos里面已经fix了这个bug。
不知道ucos keil如何弄?  在keil环境下是这样的:  Segger_rtt_Conf.h

                #define SEGGER_RTT_LOCK()   {                                                                   \
                                  unsigned int LockState;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BASEPRI __asm( "basepri");                 \
                                  LockState = BASEPRI;                                              \
                                  BASEPRI = SEGGER_RTT_MAX_INTERRUPT_PRIORITY;                      \
                                  __schedule_barrier();

    #define SEGGER_RTT_UNLOCK()   BASEPRI = LockState;                                              \
                                  __schedule_barrier();                                             \
                                 }

我继续研究了下。老外又说一是下位机,二是jlink速度慢了处理不过来导致。
我将swd默认的8000速度改为10000, 好了一点,点个十几次会出现Invalid packet received. 反正问题没有解决。

不敢改大了。这个jlink有个问题。速度一块芯片就死了,必须用stlink擦除。莫名其妙的问题。不知道是jlink问题还是芯片布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定了。无意百度了下。  照着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616185-1-1.html 一步一步。
uco ...

要是ucos的话,你就用uC/Probe就行,功能已经很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ucos的话,你就用uC/Probe就行,功能已经很强。

我都试过了。都是在默认模板。发现ucprobe不能看整个任务的试行时间和切换的过程。这一块systemview做的挺好。。昨天刚用就解决了我一个一直概念比较混乱的问题。

网友(2019-01-17):
Error starting process D:/segger/gcc/arm-none-eabi/bin/cc1,请问大家,在使用embedded studio的时候这个问题大家有遇见过吗,工程昨天还编译成功,今天就不行了

网友F:
从0开始,一步一步,环境硬是搭不起来!关键问题是SES中的一些启动文件,编译以及链接等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0开始,一步一步,环境硬是搭不起来!关键问题是SES中的一些启动文件,编译以及链接等没搞懂!

后面做个专题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做个专题教程

威武,硬汉

网友G(2019-02-21):
楼主请教一下,为什么 SEGGER_SYSVIEW_PrintfHost 函数 无法打印 %s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教一下,为什么 SEGGER_SYSVIEW_PrintfHost 函数 无法打印 %s的数据

这个函数没测试过,回头我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没测试过,回头我试试

那有没有别的函数可以打印,在SystemView  中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有没有别的函数可以打印,在SystemView  中显示的

看下这个函数能在里面调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下这个函数能在里面调用不

不行,如果只是添加SystemView中的文件不行

网友(2019-12-28):
引用 网友C:
在自己焊的板子上试了试,可以使用。根据官方文档写了个简易的使用说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