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C例程
学习

楼主(2015-11-11):
            ADC3ConvertedVoltage = 0;
            for(i = 0; i < 2; i++)
            {
                ADC3ConvertedVoltage += ADC3ConvertedValue;
            }
            ADC3ConvertedVoltage = ADC3ConvertedVoltage / 2;
            res =  ADC3ConvertedVoltage *3.3/4096;

            这是ADC例程中的主程序代码,能麻烦给讲解一下吗?

网友:
下面这一个部分是对两次的采样求平均值

            for(i = 0; i < 2; i++)
            {
                ADC3ConvertedVoltage += ADC3ConvertedValue;
            }
            ADC3ConvertedVoltage = ADC3ConvertedVoltage / 2;

下面是将ADC的采样值,12位ADC的范围是0---2^12(4096),换算成实际的
电压值。ADC采集的电压范围是0-3.3V,这个电压范围是有芯片外接的电源基准决定的。
也就是我们可以简单认为:
0---2^12(4096)的ADC数值和0-3.3V是线性关系。

            res =  ADC3ConvertedVoltage *3.3/4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