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对话框里的滚动条如何关联内容

楼主(2015-11-11):
上图是个对话框,对话框里有若干个参数要设置,由于参数在对话框里放不完,我想用个滚动条。
我在对话框回调函数里是如下进行滚动条创建的:

case WM_INIT_DIALOG: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Win,SCROLLBAR_CF_VERTICAL);
            hTemp = 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VSCROLL);
            SCROLLBAR_SetWidth(hTemp,20);
            SCROLLBAR_SetNumItems(hTemp,30);
            SCROLLBAR_SetPageSize(hTemp,5);
            SCROLLBAR_SetValue(hTemp,2);
        .......

我想请问,怎么才能让滚动条关联那些参数项目,也就是拖动滚动条,新的参数会滚出来,就像我滚动word文档一样,一行一行的都会出来

网友:
滑动了SCROLLBAR控件后,在SCROLLBAR的回调消息里面统一调整这些控件的显示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了SCROLLBAR控件后,在SCROLLBAR的回调消息里面统一调整这些控件的显示位置。
嗯,我已经实现了这功能,只是有另外一点功能不方便实现。

我原本是不用滑块,而采用分组,通过切换组,来显示一部分参数,有的时候用2D画图画个框圈起几个参数,以显得分类更清晰。
但是用了滑块这种方式,不能像分组那样给几个参数画框框了,因为框框不好跟着一起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已经实现了这功能,只是有另外一点功能不方便实现。

我原本是不用滑块,而采用分组,通过切换组,来显示一部分参数,有的时候用2D画图画个框圈起几个参数,以显得分类更清晰。
但是用了滑块这种方式,不能像分组那样给几个参数画框框了,因为框框不好跟着一起移动。

网友:
这个的确是稍有些麻烦。

网友(2016-12-31):
你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case WM_INIT_DIALOG:

    CROLLBAR_Handle vScroll;

      hItem = pMsg->hWin;

    //hItem = pMsg->hWin;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Item, SCROLLBAR_CF_VERTICAL);
      vScroll = WM_GetDialogItem(hItem,GUI_ID_VSCROLL);
      SCROLLBAR_SetWidth(vScroll, 28);
      SCROLLBAR_SetNumItems(vScroll, 960);
      SCROLLBAR_SetPageSize(vScroll, 220);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GUI_ID_VSCROLL: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WM_GetScrollState(pMsg->hWinSrc, &ScrollState);
                break;
        }
    break;

初始化后,拖动滚动条怎么进入不了WM_NOTIFY_PARENT该项,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奇怪,你是怎么弄得,能不能讲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