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下core_cm3.c文件事宜

楼主(2015-11-11):
    看了不同的例程,有些例程工程里面有包含core_cm3.c文件,有些没有比如安富莱的例程工程里面都没有包含core_cm.c文件,但是都可以运行?这是为什么?不要这个文件是什么原因?添加这个文件又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这个是以前V2或者V3板子里面的工程吧,早年的时候ARM官方提供的CMSIS库里面core_cm3文件是以.C格式存在。

现在的CMSIS库统一改成.h结尾了。也就是core_cm3.h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以前V2或者V3板子里面的工程吧,早年的时候ARM官方提供的CMSIS库里面core_cm3文件是以.C格式存在。

现在的CMSIS库统一改成.h结尾了。也就是core_cm3.h文件。

哦 多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