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上位机编程一般用哪种语言?

楼主(2015-11-11):
现在除了写STM32程序外,慢慢要接触上位机了,不知大家都用什么语言写上位机程序?

网友:
可以选择的很多,简单易上手就用C#,可以快速上手,我现在就是自己做一些小界面用,没有使用这些现成的开发环境,
我用的是emWin模拟器做上位机,效果好不错哦,O(∩_∩)O哈哈~
=====================
开发的是USB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