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问下freertos下优先级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11-14):
       我想问下:
      stm32本身中断向量表有默认的50几个优先级,然后又可以通过优先级分组设置优先级。
      假设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5,
     优先级分组设置:抢占优先级为1位,子优先级为3位
     那么TIME2(默认优先级35)子优先级设置为4,EXIT4(默认优先级为17)子优先级设置为7,
   想请教下,freertos系统调用API时候,优先级与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值对比的,是优先级分组设置的优先级还是中断向量表里面默认的优先级?
   如果没有设置优先级分组了,比如都是按默认中断向量表的优先级情况又是怎么样?

网友:
使用FreeRTOS的话,强烈建议STM32的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也有是4位全部用于抢占式优先级,共0-15个抢占优先级可分配,没有子优先级
这个也是FreeRTOS官方强烈建议的。

然后就是0-15跟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对比即可。

如果用户没有设置优先级分组,系统默认是优先级分组0,也就是没有抢占式优先级,4位优先级位全部用于子优先级,范围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FreeRTOS的话,强烈建议STM32的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也有是4位全部用于抢占式优先级,共0-15个抢占优先级可分配,没有子优先级
这个也是FreeRTOS官方强烈建议的。

然后就是0-15跟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对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