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一下,关于isp自适应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15-11-14):
我使用FlyMcu这个软件下载程序,选择4800,9600,19200波特率都能连接stm32成功,但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软件连接stm32,只有19200波特率才能连接成功,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串口调试助手软件是什么,是官方的那个ISP下载软件吗。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就是这个软件,http://www.cr173.com/soft/27257.html
不是官方的那个ISP下载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就是这个软件,http://www.cr173.com/soft/27257.html
不是官方的那个ISP下载软件

这种不行的,ISP下载是用的STM32内部自带的下载程序,这个程序具有识别不同波特率的功能,你也需要做一个这样功能的程序才可以做波特率自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行的,ISP下载是用的STM32内部自带的下载程序,这个程序具有识别不同波特率的功能,你也需要做一个这样功能的程序才可以做波特率自适应。

我意思是说,我想做一个FlyMcu软件,因为我这边是485通信,我想写一个软件,可以指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