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如何正确读写U盘?

楼主(2015-11-15):
U盘读写问题:

由于本人的项目需要U盘读写数据,所以做了下U盘读写实验,但是总是遇到问题,跟踪程序发现程序在diskio.c如下程序段死循环,麻烦朋

友们帮我看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do
{
    status = USBH_MSC_Write10(&USB_OTG_Core,(BYTE*)buff,sector, 512 * count);
    USBH_MSC_HandleBOTXfer(&USB_OTG_Core, &USB_Host);

    if(!HCD_IsDeviceConnected(&USB_OTG_Core))
    {
        break;
    }
}while(status == USBH_MSC_BUSY );

实验使用安富莱_STM32-V5开发板(7寸电阻屏),基于μCOS-III+STemWin+FatFs+Lwip+UIP+USB综合程序V1.2c版本修改。

U盘使用的是朗科U235 8G(此U盘使用“./01.开发板例程\02.高级篇例程(裸机)\V5-107c_FatFS文件系统例程(U盘)(V1.2)\V5-

107c_FatFS文件系统例程(U盘)”这个例程可以正常读写)。

所修改代码如下:

//---------------------------------------------第一种尝试--------------------------------------
//USB图标按下时的响应代码添加如下(位于MainTask.c 519行):
/* USB********************************************************************/
case 15:
    printf("USB Task Running.\n");

    /*打开根文件夹*/
    result = f_opendir(&DirInf, "2:/");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打开根目录成功\r\n");
    }
    else
    {
        printf("打开根目录失败(%d)\r\n", result);
        return;
    }

    /*打开文件*/
    result = f_open(&file, "armfly.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文件打开成功\r\n");
    }
    else
    {
        printf("文件打开失败(%d)\r\n", result);
        return;
    }

    /*写一串数据*/
    result = f_write(&file, "111", sizeof("111"), &bw);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armfly.txt 文件写入成功\r\n");
    }
    else
    {
        printf("armfly.txt 文件写入失败\r\n");
        return;
    }

    /*关闭文件*/
    f_close(&file);

    break;

//---------------------------------------------第二种尝试--------------------------------------
//将原有K1按键截图的程序修改为保存在U盘(位于Main.c 330行)
    sprintf(buf,"2:/PicSave/%d.bmp",Pic_Name);
    OSSchedLock(&err);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夹,会进行创建*/
    result = f_mkdir("2:/PicSave");
    /*创建截图*/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result = f_close(&file);

附件里是我修改好的代码和问题描述,麻烦帮我看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μCOS-III+STemWin+FatFs+Lwip+UIP+USB综合程序V1.2c(U盘读写问题).zip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顶一下...

使用emWin的综合程序的原始代码,能够正确识别你的U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emWin的综合程序的原始代码,能够正确识别你的U盘不。

指的是V1.0版本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V1.0版本的吗?

那个版本都行,就试试这个1.2c吧,看看能够正常识别不,第二个图标打开后可以读取U盘内容列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版本都行,就试试这个1.2c吧,看看能够正常识别不,第二个图标打开后可以读取U盘内容列表的。

U盘可以正常识别
在1.2几版中发现个问题:AppTaskCOM任务中
            if(HCD_IsDeviceConnected(&USB_OTG_Core))
            {
              USBH_Process(&USB_OTG_Core, &USB_Host);
           }
不应该加设备连接识别,否则U盘插上后拔掉,再插上就无法识别了。
因为运行不到USBH_Process函数,事件无法再被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可以正常识别
在1.2几版中发现个问题:AppTaskCOM任务中
            if(HCD_IsDeviceConnected(&USB_OTG_Core))
&n ..

就是这样的,防止不必要的运行USBH_Process(&USB_OTG_Core, &USB_Host);
增加系统消耗。

还是就是如果需要热插拔的话,建议在USB的回调消息里面做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的,防止不必要的运行USBH_Process(&USB_OTG_Core, &USB_Host);
增加系统消耗。

还是就是如果需要热插拔的话,建议在USB的回调消息里面做处理

明白了,谢谢。我运行了V1.2C版本,点击Computer图标后程序卡在那不动了,不插入U盘没有问题,应该还是U盘操作出问题了,我跟踪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的,防止不必要的运行USBH_Process(&USB_OTG_Core, &USB_Host);
增加系统消耗。

还是就是如果需要热插拔的话,建议在USB的回调消息里面做处理

还是卡在
do
{
    status = USBH_MSC_Write10(&USB_OTG_Core,(BYTE*)buff,sector, 512 * count);
    USBH_MSC_HandleBOTXfer(&USB_OTG_Core, &USB_Host);

    if(!HCD_IsDeviceConnected(&USB_OTG_Core))
    {
        break;
    }
}while(status == USBH_MSC_BUSY );
这个循环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的,防止不必要的运行USBH_Process(&USB_OTG_Core, &USB_Host);
增加系统消耗。

还是就是如果需要热插拔的话,建议在USB的回调消息里面做处理

串口显示找到U盘,并且打印了U盘信息
USB OTG HS MSC Host
> USB Host library started.
     USB Host Library v2.1.0
> Device Attached
> USBH_USR_ResetDevice
> Full speed device detected
> VID : 0DD8h
> PID : 173Ch
> Mass storage device connected
> Manufacturer : Netacr
> Product : OnlyDisk
> Serial Number : ff03EC0028E3DDFFFF97
> Enumeration completed

楼主:
谁来帮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来帮帮忙啊

换个U盘试试。ST搞的那个U盘的HOST库兼容性较差。有时候也是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U盘试试。ST搞的那个U盘的HOST库兼容性较差。有时候也是着急。

网友:
您哪里做实验用的是哪个厂商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哪里做实验用的是哪个厂商的U盘?

对了,测试的时候,先把U盘插上再上电,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测试的时候,先把U盘插上再上电,试试看。

试了,现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现象一样。。。

晚上有时间我试试吧,以前测试还凑活,估计是ST库识别你的U盘有些问题。
注意,1.2c的例子不要做任何修改,就是在原始的例子上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有时间我试试吧,以前测试还凑活,估计是ST库识别你的U盘有些问题。
注意,1.2c的例子不要做任何修改,就是在原始的例子上面试试。

网友:
使用“高级篇例程(裸机)”中的“V5-107c_FatFS文件系统例程(U盘)(V1.2)”这个例程是可以正常读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高级篇例程(裸机)”中的“V5-107c_FatFS文件系统例程(U盘)(V1.2)”这个例程是可以正常读写的。。。

我刚刚测试了下,测试了3个U盘,两个可以,另外一个闪迪的8G U盘不行,点击了界面后就没有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测试了下,测试了3个U盘,两个可以,另外一个闪迪的8G U盘不行,点击了界面后就没有反应了。

您测试的U盘是哪个厂家的啊?我也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测试的U盘是哪个厂家的啊?我也买个试试。

上面两个U盘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两个U盘可用

网友:
额。。。可以选点主流的测试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可以选点主流的测试下吗?

手头上没有别的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上没有别的U盘了。。。

还有个问题,我的这个U盘使用“高级篇例程(裸机)”中的“V5-107c_FatFS文件系统例程(U盘)(V1.2)”这个例程是可以正常读写的,但综合例程却不行,有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呢?
难道USBLIB库运行在UCOS上会出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我的这个U盘使用“高级篇例程(裸机)”中的“V5-107c_FatFS文件系统例程(U盘)(V1.2)”这个例程是可以正常读写的,但综合例程却不行,有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呢?
难道USBLIB库运行在UCOS上会出现错误???

不这个太清楚是什么回事了,以前我也是直接从裸机移植过来,如果这个例子可以识别,你直接基于这个例子移植一个UCOS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这个太清楚是什么回事了,以前我也是直接从裸机移植过来,如果这个例子可以识别,你直接基于这个例子移植一个UCOS即可。

我试试,非常感谢!!!

楼主:
唉~被U盘例程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