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乐鑫 ESP8266EX 无应答

楼主(2015-11-16):
之前尝试使用 EXP8266EX 可以正常运行,
可是最近要用的时候完全收不到应答,
刚开始怀疑是baudrate有问题,
试了 115200, 9600, 57600, 74880 都没有用。

请问有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用的是 2015-07-16 wifi test 的范例。

附上文档
ESP8266EX 開發板

网友:
用我们的例子试试。V4和V5板子都有配套例子。

楼主:
使用 V5-ESP8266例子是可行的,
但是我将 bsp_esp8266.c, bsp_esp8266.h。
加入到 WM8978 的例子时 AT 应答无效。

楼主:
好吧,不知道什麽原因。
在 IAR 开一个新的 FILE,
自己建立 bsp_esp8266.c 跟 bsp_esp8266.h,
就好了..

不能直接从其他例子复制过来

谢谢版大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