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咨询下freertos中的PORT.C文件错误事宜

楼主(2015-11-16):
freertos例程里面的PORT.C文件该处为什么会打叉?

网友:
编译没问题就行,MDK没有正确识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没问题就行,MDK没有正确识别出来。

网友:
那这样会不会造成freertos调度有BUG?。因为在这个中断里面做了优先级高低决定的任务调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会不会造成freertos调度有BUG?。因为在这个中断里面做了优先级决定的任务调度

没问题,这个是MDK的问题,不必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这个是MDK的问题,不必在意。

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