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问个FREERTOS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5-11-16):
是不是这样执行:
1、假设一个任务在执行过程中,被任意中断比如系统滴答时钟或者串口定时器等中断,然后任务保存现场进入中断后,发现更高优先级任务,这时候,执行更高优先级任务,在执行更高优先级任务时候,被中断的任务处在就绪态。更高优先级任务执行完后,再次调度进入就绪态的最高优先级任务,此时如果没有更高优先级就绪,被打断的任务将恢复执行。

网友:
差不多是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