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RL-USB使用STM32的PA0引脚,用在USB接口上就是USB的ID引脚,这个引脚跟串口1复

楼主(2015-11-18):
由于RL-USB使用STM32的PA0引脚,用在USB接口上就是USB的ID引脚,这个引脚跟串口1复用,要注意。

当前我们的V5开发板也是用的这个硬件做串口RX:

网友(2016-08-24):
那这个usb功能跟串口1可以同时应用吗,不冲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usb功能跟串口1可以同时应用吗,不冲突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可以的,不过要修改下USB的底层接口文件,不初始化配置PA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可以的,不过要修改下USB的底层接口文件,不初始化配置PA10.

谢谢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