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使用FlashFS的话,大批量文件的创建会造成再创建新的文件速度变慢解决办法

楼主(2015-11-18):
测试SD卡,SPI Flash都是这个样子,实际项目使用的话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创建几千个文件,
如果是这样的话使用FlashFS不合适。

以前测试SPI Flash的测试记录: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912

SD的测试要比SPI Flash好些,不过随着大批量文件的创建,再创建新的文件时间也会增加。

楼主:
再次测试SD卡,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了,增大文件名的缓冲就行了,我设置的是可以存储2000个文件名的缓冲,创建这2000个文件时间增加的很缓慢,
但是一旦超过2000个,剧增

=====================================

网友(2017-11-07):
引用 网友A:
再次测试SD卡,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了,增大文件名的缓冲就行了,我设置的是可以存储2000个文件名的缓冲,创建这2000个文件时间增加的很缓慢,
但是一旦超过2000个,剧增

网友(2015-11-18):
楼主,我看了该帖,目前我就是这种现象,文件名缓冲是个什么鬼?

楼主(2017-11-08):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看了该帖,目前我就是这种现象,文件名缓冲是个什么鬼?

就是记录文件名字的。方便快速检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