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A8875显示屏刷屏可以优化吗?
一起来学习

楼主(2015-11-18):
想问一下,RA8875可以优化吗?刷新屏幕的时候,虽然刷新速度很快,但是会闪烁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优化的方法
求支援

网友:
裸机还是带emWin的。

楼主:
带emwin的
求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emwin的

开启窗口使用内存设备的没有。

楼主:
之前看到ICONVIEW控件,为什么我移植了,在模拟器上可以显示出来,但是板子上显示不出来,也加了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使能,
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
这是之前看的你们的智能家具的例子,主函数代码。,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显示出来了汉字,没有图标,图标也是用工程上带的

void MainTask11(void)
{
    char i;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
    GUI_EnableAlpha(1);
    hWinMa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hWinICON = ICONVIEW_CreateEx(20,45,440,200,hWinMain,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0,GUI_ID_ICONVIEW0,82,80);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BitmapItem); i++)
    {
        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hWinICON, _aBitmapItem.pBitmap, _aBitmapItem.pText);
    }

    ICONVIEW_SetBkColor(hWinICON, ICONVIEW_CI_SEL, GUI_WHITE | 0x80000000);
    ICONVIEW_SetSel(hWinICON,-1);
    ICONVIEW_SetFont(hWinICON, &GUI_FontHZ_SimSun_19);
    ICONVIEW_SetSpace(hWinICON, GUI_COORD_Y, 20);
    ICONVIEW_SetSpace(hWinICON, GUI_COORD_X, 20);

    while(1)
    {
        GUI_Delay(20);
    }
}
求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启窗口使用内存设备的没有。

使用内存设备会导致变慢,所以就没有使用
求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ICONVIEW控件,为什么我移植了,在模拟器上可以显示出来,但是板子上显示不出来,也加了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使能,
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
这是之前看的你们的智能家具的例子,主函数代码。,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显示出来了汉字,没有图标,图标也是用工程 ..

之前看你们的智能家具那个例子,移植之后,图标显示不出来,只有文字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ICONVIEW控件,为什么我移植了,在模拟器上可以显示出来,但是板子上显示不出来,也加了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使能,
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
这是之前看的你们的智能家具的例子,主函数代码。,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显示出来了汉字,没有图标,图标也是用工程 ..

移植官网的例子,可以使用,再对照看看为什么
求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ICONVIEW控件,为什么我移植了,在模拟器上可以显示出来,但是板子上显示不出来,也加了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使能,
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
这是之前看的你们的智能家具的例子,主函数代码。,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显示出来了汉字,没有图标,图标也是用工程 ..

这两个换换位置应该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其实主要原因是ICONVIEW空间非常的消耗动态内存的。建议使用外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换换位置应该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

嗯。真是这样啊,十分感感谢
求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换换位置应该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

hWinMa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hWinICON = ICONVIEW_CreateEx(20,45,440,200,hWinMain,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0,GUI_ID_ICONVIEW0,82,80);看到那个智能家剧的例子,在hWinMain这个对话框上创建ICONVIEw,会只显示文字,不显示ICONVIEW,但是去掉hWinMain这个对话框就可以显示ICON,这个怎么解决呢???
求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你们的智能家具那个例子,移植之后,图标显示不出来,只有文字不知道怎么回事

知道了,不能用存储,哎,本来可以用外部内存的,为了节省成本,好吧
求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不能用存储,哎,本来可以用外部内存的,为了节省成本,好吧

好的,有什么别的问题继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