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系统滴答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5-11-18):
*
例程代码里面调用
vPortSetupTimerInterrupt()初始化系统滴答时钟。
但是代码里面又有如下函数bsp_intitimer函数对SysTick_Config()系统时钟初始化。

这如果都用起来不是冲突了?

其实不是只用vPortSetupTimerInterrupt...的初始化函数就可以?然后如果要精确延时可以调用bsp_DelayUS()函数?

********************************************************************************************************
*/
void bsp_InitTimer(void)
{
    uint8_t i;

    /* 清零所有的软件定时器 */
    for (i = 0; i < TMR_COUNT; i++)
    {
        s_tTmr.Count = 0;
        s_tTmr.PreLoad = 0;
        s_tTmr.Flag = 0;
        s_tTmr.Mode = TMR_ONCE_MODE;    /* 缺省是1次性工作模式 */
    }

    /*
        配置systic中断周期为1ms,并启动systick中断。

        SystemCoreClock 是固件中定义的系统内核时钟,对于STM32F4XX,一般为 168MHz

        SysTick_Config() 函数的形参表示内核时钟多少个周期后触发一次Systick定时中断.
            -- SystemCoreClock / 1000  表示定时频率为 1000Hz, 也就是定时周期为  1ms
            -- SystemCoreClock / 500   表示定时频率为 500Hz,  也就是定时周期为  2ms
            -- SystemCoreClock / 2000  表示定时频率为 2000Hz, 也就是定时周期为  500us

        对于常规的应用,我们一般取定时周期1ms。对于低速CPU或者低功耗应用,可以设置定时周期为 10ms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if defined (USE_TIM2) || defined (USE_TIM3)  || defined (USE_TIM4)    || defined (USE_TIM5)
    bsp_InitHardTimer();
#endif
}

网友:
只能用一个。

网友:
不过是调用我们写的函数初始化滴答定时器还是使用FreeRTOS初始化,都可以调用函数bsp_Delay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是调用我们写的函数初始化滴答定时器还是使用FreeRTOS初始化,都可以调用函数bsp_DelayUS()

嗯l.多额谢。